楼主(2019-02-21):
传感器是复杂的设备,经常用于检测和响应电信号或光信号。传感器将物理参数(例如:温度,血压,湿度,速度等)转换为可以电测量的信号。
我们来解释一下温度的例子。玻璃温度计中的汞使液体膨胀和收缩,以转换测量温度,观察者可以在校准的玻璃管上读取该温度。
Type1:温度。该设备从源收集有关温度的信息,并转换为其他设备或人可理解的形式。

Type2:红外传感器。该装置发射和/或检测红外辐射以感测环境中的特定相。通常,热辐射由红外光谱中的所有物体发射。红外传感器检测到人眼不可见的这种辐射。

Type3:UV传感器。这些传感器测量入射紫外线辐射的强度或功率。

Type4:触摸传感器。触摸传感器根据触摸位置充当可变电阻器。

网友A:
压力传感器呢

网友B:
他就是变相做广告

网友C:
说的这些都是简单的。说说其他类的。

网友D:
第三四类目前没用过

网友E:
最好给我们这些传感器体验产品,尤其是一些比较带通讯的通讯器,可以让我们的论坛会员体验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后期,会有呈现

网友F:
楼主不止这些吧。
按照用途分类:
1、压力敏和力敏传感器;
2、位置传感器;
3、液位传感器;
4、能耗传感器;
5、速度传感器;
6、加速度传感器;
7、射线辐射传感器;
8、热敏传感器;
9、真空度传感器;
10、生物传感器。

按照仪器分类:
1、光电/光敏传感器;
2、电磁/磁敏传感器;
3、霍尔/电流(电压)传感器;
4、超声波/声敏传感器;
5、光纤/激光传感器;
6、测距/距离传感器;
7、视觉/图像传感器;
8、光栅/光幕传感器;
9、压力/称重/力(敏)传感器;
10、力矩/扭矩传感器。

网友G:
回复 网友F:
这个才完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