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3UC批量传送

楼主(2019-02-21):
三菱FX3UC批量传送指令BMOV只能传送16位的数,32位的怎么批量传送,用哪个指令?求教!

网友A:
32位指令,一般来说都前加D,所以这个指令前面应该就是DBMOV了。我也没有看手册或者说是很少用三菱,错了也别怪。

网友B:
BMOV只能存16位寄存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没有这个指令,我试过了,输不进去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32位的怎么批量输入?

网友C:
没有这种指令的;

网友D:
32位就多传一倍就是。

网友E:
比如说传D10 D12两个32位,那么就从D10开始传4个就好了

网友F:
32位的看成两个16位的传送就是了

网友G:
只是传送的数量多几个不就行了

网友H:
其实BMOV可以传32位的,把32位的看成2个16位的就行了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三菱FX3UC批量传送指令BMOV只能传送16位的数,32位的怎么批量传送,用哪个指令?求教!
用BMOV指令 每次传输的点数都是2的倍数不就可以了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