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1):
我翻阅手册,PLC好像可以不通过驱动器直接与步进电机相连。这与连接驱动器进行控制是不是存在不一样的地方,请大佬告知

网友A:
一般都是接线错误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翻阅手册,PLC好像可以不通过驱动器直接与步进电机相连。这与连接驱动器进行控制是不是存在不一样的地方,请大佬告知
on/off信号需要吗?pul有脉冲吗?电压匹配吗?

网友C:
呵呵;你PLC输出点有多大的输出能力?
除非你电机只有0.几W;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翻阅手册,PLC好像可以不通过驱动器直接与步进电机相连。这与连接驱动器进行控制是不是存在不一样的地方,请大佬告知
你确定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是否匹配?接线有没有问题?PLC如果能直接控制步进电机,那么这个电机可能是驱动器和电机组合在一起的一体机,否则还真没有用过……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我的YO接的是电机驱动器的pul,我想请教一下,plc输出的脉冲信号峰值是多少伏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电机和驱动器是商家配套给我的,应该是匹配的。请教一下,用FUN140、plc输出的脉冲信号峰值是多少V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是按照手册中这个图接的,应该没什么问题吧

网友D:
你脉冲方向用的电源电压是多少?如果24v,加电阻了没有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YO口应该直接出的脉冲信号,我也不是很清楚它的电压,您可以看一下上一层我回复别人的图片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YO口应该直接出的脉冲信号,我也不是很清楚它的电压,您可以看一下上一层我回复别人的图片。
线是你接的吗?PLC的yo,y1的com端应该接的是电源的gnd,那么你驱动器上的PUL+,DIR+是否接的是+24v?如果是,那么你yo和y1接到驱动器的PUL-,DIR-,没有加2k电阻的话,就算你程序没有问题,驱动器已经泡汤了……

网友C:
PLC晶体管接24V,最大一般允许到DC28V;

网友E:
前提条件是你的电机非常小,做实验可以(三菱的功控板试过)

网友F:
步进电机有专用的控制器,PLC只能输出控制脉冲,电机所用的电需由步进控制器给出,通常为几十V,以下的图供你参考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步进电机有专用的控制器,PLC只能输出控制脉冲,电机所用的电需由步进控制器给出,通常为几十V,以下的图供你参考。
步进电机驱动器脉冲方向信号如果24v一般加2k电阻吧!你这个加1.5k,图画的不错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步进电机有专用的控制器,PLC只能输出控制脉冲,电机所用的电需由步进控制器给出,通常为几十V,以下的图供你参考。
plc型号正常是mt的

网友F:
回复 网友A:
哈哈!被楼上看出破绽了,我用的是苏州正电的PLC,请厂家定做的,3点是晶体管,其余的仍然是继电器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哈哈!被楼上看出破绽了,我用的是苏州正电的PLC,请厂家定做的,3点是晶体管,其余的仍然是继电器。
混合型的。三菱是没有的,LS,信捷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