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控制分割器

楼主(2019-02-21):
我用PLC控制电机,从而控制分割器,用分割器来控制转盘,但是转盘上的每个工位会有偏差,对不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PLC的控制程序要怎么写呢?分割器要怎么调呢?谢谢各位大神了。

网友A:
总有偏差还是累积偏差。

网友B:
是每次都有偏差还是偶尔,每一个工位的偏差值是不是一样的

网友C:
偏差大小可做判断处理。

楼主:
偏差不是很大,但总是有的。工位对不上。是没调好还是咋地?谢谢指导。

网友D:
估计是累计误差,楼主可能是用步进电机做驱动

网友E:
估计分割器有问题,我们厂的分割器就不会,用普通电机带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