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倒装机器人

楼主(2019-02-21):
三菱的工控产品比较全,包括常用的PLC、伺服、变频器、触摸屏等,还有其它产品,比如机器人。
     有时外出和客户交谈,特别偶尔有一些新客户,他们知道三菱有PLC、伺服,但提到机器人,却不知道三菱还有这产品。
    机器人通常按4轴或是6轴机器人分,又叫水平和垂直。
     而且机器人通常是底座在下安装的,三菱4轴中还有个倒装(吊装)的,今天搞了台倒装的。

楼主:
再看下底座里的伺服电机以及电池等部件

网友A:
还有气动?还是冷却液?

网友B:
电池是起什么作用的

网友C:
电池是伺服驱动器保存参数用的吧,话说机械电气一体化设计,结构够紧凑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池是起什么作用的
机器人中有两种电池,一种是机器人控制器中的电池用来保存程序,机器人本体中的电池用来存储备份各个编码器位置数据。
所以机器人中不止一个电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气动?还是冷却液?
有气动,机器人通常要另外配置抓手等,这些可以通过气动实现的。

网友D:
东芝电池,市面上假货太多,我这干脆用国产电池代替了。

网友E:
看到都是三菱的标志。

网友F:
装上去拍几张照片看看。

网友G:
有吧,不是有种悬挂安装机器人

网友H:
很紧凑啊   看起来很精致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很紧凑啊   看起来很精致

三菱的机器人,属于小型的,最大也就是20公斤,主要是用于电子行业,要求是高速高精度,所以相对算是比较精致。

网友I:
日本做的产品很精密啊,装备制造很厉害,值得我们学习

网友J:
这种比较少见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