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2):
因为设备电动机驱动改造,
把原本接触器启动电机改成变频器控制启动电机,
电气柜没有空间,直接把六台变频器安装在设备外面,这样可以吗?会不会有变频器散发电磁波干扰?
有没有变频器直接外露相关技术说明?

网友A:
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B:
可以的,我见过很多老旧小企业改造,变频器直接挂在墙上

网友C:
在单独做一个变频器箱不就好了。放在外面也可以但是安全性差,有可能有人乱按按键造成参数修改

网友D:
可以。曾经在一家油脂厂就见到将变频器直接挂在配电箱外面的,据他们说还运行了几年。

网友E:
可以哦,但是还是要做好安全防护措施。

网友F:
虽然实际见到外挂在电箱或者墙壁或者机台上的不少,但总觉得还是加个电箱比较好

网友G:
可以,但要做好防撞和安全防护措施。

网友H:
一个变频器控制箱不要多少钱吧,安全就是一切,为了安全,可以花很少的钱,去保障设备合乎规范。

网友I:
另外搞个箱子安装就行了;

网友J:
外露在外面,要考虑环境因素,有灰尘等,还有可能有安全问题,所以可以单独放在一处,但最好还是有电箱。
变频器和电机之间距离长些也没关系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因为设备电动机驱动改造,
把原本接触器启动电机改成变频器控制启动电机,
电气柜没有空间,直接把六台变频器安装在设备外面,这样可以吗?会不会有变频器散发电磁波干扰?
有没有变频器直接外露相关技术说明?
挂在外面肯定能用,但安全检查来了肯定不好,还有防尘,安全保护都不方便做,最好是做个箱子挂在外面……

网友L:
可以,但是不建议,主要考虑保护!

网友M:
如果这样搞的话,可以搞一个大的柜子,而且里面要通风,,夏天就不会出现过热报警,然后排排版布线都要确定有没有通风这一块?

网友N:
我做过一次整个车间滑差改变频,几十台变频器,原来的电箱都没办法装了,都是80年代的机器,每种类型的机器做一个变频器柜,注意通风和散热就行,简单控制也不用考虑干扰的问题

网友O:
可以用,不好看,如果只是电工进去的地方还好,有其他人员进去还要防备触电等问题。

网友P:
只要不影响其它,肯定可以那样子安装的。

网友Q:
很少见到挂在外面的

网友R:
如果是改造,没有空间,可能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,只能挂外面的就挂外面了;
然而,一般是不允许的,因为环境很重要,变频器也需要散热等还有接线等等,都是需要考虑 的;
不建议挂外面

网友S:
外置是可以,但是美观和安全性要做好考虑!
建议加个电柜配上送风抽风比较好些!

网友T:
可以,但是不建议,不做个柜子你要考虑,环境以及手贱党等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U:
没问题,临时用可以,长久还是要做防护

网友V:
我感觉没问题的,因为你只是改造,可以怎样方便怎样安装。

网友W:
变频器配有外箱,可以放在外面。只要进出线做好是没有问题,散热比在电箱里好一些,我见过好多变频器统一安装在支架上,一排也很好看。

网友X:
不要单摆浮放。起码搞个金属框架,然后来个遮风挡雨的顶棚什么的呀。放外面就放外面,防护等级要符合要求才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如果是改造,没有空间,可能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,只能挂外面的就挂外面了;
然而,一般是不允许的,因为环境很重要,变频器也需要散热等还有接线等等,都是需要考虑 的;
不建议挂外面
这有没有明确规定,变频器不可以直接外置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引用 楼主:
因为设备电动机驱动改造,
把原本接触器启动电机改成变频器控制启动电机,
电气柜没有空间,直接把六台变频器安装在设备外面,这样可以吗?会不会有变频器散发电磁波干扰?
有没有变频器直接外露相关技术说明?
挂在外面肯定能用,但安全检查来了肯定不好,还有防尘,安全保护都不方便做,最好是做个箱子挂在外面……
有没有关于电气部件外置的规定?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引用 楼主:
因为设备电动机驱动改造,
把原本接触器启动电机改成变频器控制启动电机,
电气柜没有空间,直接把六台变频器安装在设备外面,这样可以吗?会不会有变频器散发电磁波干扰?
有没有变频器直接外露相关技术说明?
挂在外面肯定能用,但安全检查来了肯定不好,还有防尘,安全保护都不方便做,最好是做个箱子挂在外面……
有没有关于电气部件外置的规定?
具体规定不清楚,一般如果你工作环境灰尘多,直接挂在外面你防尘做不了,还有要注意身体不能直接碰触的位置,否则安检的过来就可能要你整改,我认为你简单的办法就是做个箱子,注意防尘和散热……当然你们老板要求不高,工人接触不到,灰尘不多,直接挂外面也可以,我单位改装的设备也很多台这样直接挂,甚至出口机器也把变频器直接挂在设备内部的侧板上,当然我这个是老板指示这样安装的,因为做箱子成本和位置都是问题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另外搞个箱子安装就行了;
我在想,变频器在金属箱外,会不会产生的电磁干扰向四周扩散???

网友Y:
都用6个变频了,干嘛不多装一个柜子啊,检修,安装也方便,最重要的是安全,现在安全查的严

网友Z:
看现场情况吧,我遇到过就把变频器直接放置在操作台上的

网友AA:
可以,变频器质量好的话环境差也没问题,客户不愿投资就依客户了,按装高一点走线要合理。

网友AB:
变频器安装没有必须装在柜子里在么一说,只要不是有防爆要求,且湿度正常,不是高粉尘场合,可以装在柜外,楼主说的电磁干扰或多或少肯定有点,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。

网友AC:
可以的,没问题。最好是另外安装在一个箱子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