削球。。。

楼主(2019-02-22):
把立方体削成球,重温数学知识,请发表议论。

网友A:
是要设计控制系统削吗?还是三d打印削?

网友B:
如果是金属加工,加工球体,是不是要用数控机床来实现?

网友C:
明显不是金属的么,感觉这个不好弄的

网友D:
我还以为打乒乓球呢。

网友E:
这个有点象CNC中的曲面加工了

网友F:
看来是个削球手

网友G:
设立方体边长为a,体对角线长为根号三a,等于球体的直径。

网友H:
数学没学好,这个还真不会算。

网友I:
只想到凭手艺和感觉,或者隐含的数学知识;
若可以明确用到数学知识,还需请钟工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