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2):
新调的设备程序,奇怪,一半梯形图,一半语句指令表,难道我编程软件出了问题?大家都交流下,怎样把统一起来呢?这段单独语句指令表程序也转换不了梯形图?

网友A:
现在很多软件都支持梯形图和ST语言混合编程。

网友B:
梯形图简单易调,语句表嘛,你还要多学习。

网友C:
程序看少了,这个是正常的!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新调的设备程序,奇怪,一半梯形图,一半语句指令表,难道我编程软件出了问题?大家都交流下,怎样把统一起来呢?这段单独语句指令表程序也转换不了梯形图?

将该程序段中的:
A I0.0
= M117.5
A I0.1
= M117.4
……
按每两行拆分为一个Network,你就可以转换了。不过这样写程序的确不够优雅,优雅的写法是:
L ID0
T MD117

网友E:
转:

YXBK :是不是编程软件有这功能,可以不同的程序段显示不一样

pqsh :把那段指令表照全一下,是不是有不能转换成梯形图的指令。

网友F:
西门子的很多这样,
可以全 转为语句表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新调的设备程序,奇怪,一半梯形图,一半语句指令表,难道我编程软件出了问题?大家都交流下,怎样把统一起来呢?这段单独语句指令表程序也转换不了梯形图?

将该程序段中的:
A I0.0
= M117.5
A I0.1
= M117.4
……
按每两行拆分为一个Network,你就可以转换了。不过这样写程序的确不够优雅,优雅的写法是:
L ID0
T MD117

位不是对应的吧.

网友H:
用监视模式调试看一下在哪个地方出问题

网友I:
这个是正常的,大型的PLC都是混合在一起的,还有功能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这个是正常的,大型的PLC都是混合在一起的,还有功能块。
请问能不能全部统一转梯形图呢?怎样转?求指教,谢谢您!

网友J:
这个不手动切割语句表,是转不了的,只要有一个以上的逻辑串就转不了

楼主:
怎样切割呢?求指教

网友K:
这是正常的程序

楼主:
知道是正常程序,但不知道能不能统一起来,因为语句指令表程序不好监控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知道是正常程序,但不知道能不能统一起来,因为语句指令表程序不好监控

混合编程是西门子软件的卖点之一,你竟然让西门子统一起来?

另外,监控应该更多的依赖VAT,也就是变量表进行监控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怎样切割呢?求指教

在前面的回帖中我已经说过如何分割了。

请注意:
1、分割前必须确认语句表的指令梯形图是否支持,例如在早期软件中,梯形图不支持间接寻址,因此这类指令是无法转换为梯形图的。
2、梯形图必须一个网络段只能有一组输入,一组输出,无法在一个网络内实现多组独立输出。

如果早先程序如下图:

那么请根据梯形图规则进行分割:

分割后程序可以正确显示。

楼主:
谢谢您了,我懂了,楼上的师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