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参数PA01一直往后数每个代表什么意思

楼主(2019-02-22):
要让伺服电机动起来需要设置那几个参数再哪几个模式下设置

网友A:
位置控制,速度控制,扭矩控制。你要使用哪种模式?

网友B:
如果是位置模式,那PA01不用设置,这个默认是位置控制模式
其它要设置的几个参数主要是:
PA13:脉冲形式
PA06/PA07电子齿轮比,这个也可以通过设置PA05/PA21每转脉冲数实现
另外根据SON LSP LSN,是否外部接线,设置PD01参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SON LSP LSN 这是什么意思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不好意思我是学徒所以有很多不懂 我也看了关于这个伺服的资料 但还是有很多不懂

楼主:
PA01一直往后数是什么意思在哪里可以看代表什么意思的资料

网友C:
http://cn.mitsubishielectric.com/fa/zh/download/dwn_idx_manual.asp
去官网下载伺服手册就可查看每个参数的含义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楼主手上有本参数手册了,只是想知道通过哪几个参数,能动起来,按要求来动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SON LSP LSN 这是什么意思
SON,伺服ON信号,LSP、LSN两个极限信号。

楼主:
如果是速度控制模式要设那几个PA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是速度控制模式要设那几个PA
速度模式主要是改PA01控制模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PA01设完了还要设那几个参数

网友E:
我一般用伺服设置软件设定,不用记麽多参数 需要一根Mini USB线
下载地址http://cn.mitsubishielectric.com/fa/zh/download/dwn_idx_software.asp
MR Configurator2

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向导,按这个提示一步一步来很方便就让伺服运用起来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PA01设完了还要设那几个参数

这个要看你是哪种方法控制速度,有的是通过内部参数设定速度,有的是勇模拟量给定速度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我说的是手动怎么设置     你这图片有一点模糊字好小看不清楚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说的是手动怎么设置     你这图片有一点模糊字好小看不清楚

手动通过驱动器面板上的按钮或是通过伺服调试软件设置参数,效果是一样的,关键是要根据自已的控制要求,再确定是要修改哪几个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