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2):
 大家知道,一台变频器要根据故障报警信息来检查判断故障部位,在不知什么故障信息,用户又没说明白的情况下,必须先检查主回路!那么初步判断的话只能说是心中有个数,并不能代表主回路不存在着问题!例如,一台变频器检测过程:我喜欢机械表,所以与机械表为例。红表笔接整流桥的正极,黑表笔分别测UVW,得数是150欧左右。再红表笔仍接整流桥正极,黑表笔分别测RST,得数是100欧左右!都属正常范围,然后测UVW相间和RST的相间,都应该是无穷大的阻值!因为电子元件的非线性,各厂家的不一定一样,也受机内各元件的影响,所以只要按上述测法测得相间平衡就行了,管它100欧还是150欧呢。
  需要注意的是:有的变频器是可控整流电路,而有的是普通整流电路,里面有充电接触器。变频器的RT端很有可能出现很小的阻值!这个阻值有可能是内接了一个变压器,更多数接的是轴流风机!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是整流桥出了故障!要寻找是变压器还是轴流风机!轴流风机好判断:   用机械万用表10欧档接上RT端,此时可能会测得几百欧甚至几十欧的数值!用手或改锥拔拉轴流风机的扇叶,让它处于发电状态。那么如果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如果摆动的话,就足以证明变频器的RT端接有轴流风机!
 主回路测试完了,并不一定就认为主回路不存在故障!就像我修的55KW变频器为例:测的主回路都好,就是报OC-P!换主板和驱动板都没有解决故障,最后还是测得3 块IGBT的 EG1至EG6均不同程度的失去了结电容,换3 个IGBT故障消失。在上之前先测驱动板的六路信号,均完好!
 小功率的IGBT是焊在电路板上的,很容易出现因环境和导电杂质,造成电路板碳化,这种故障只能拆下IGBT才能发现!而且测又测不出来,一上电就跳闸!所以只要有细心,故障就很容易排除了。有时候,细心容易受到工作调度和工作环境以及条件的影响,最后祝大家工作顺利 !

网友A:
望闻问切,对症下药,~~~楼主的机械表是款神器

网友B:
电气维修工作本身就是一件认真细致的活,工作中不仅要细心还要有耐心才能彻底排除故障。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!

网友C:
修变频器不管是那的问题,最先就得先检测主回路。

网友D:
维修就是要心细 多积累

网友E:
开机之前还好好的,停机一段时间变频器一合闸就跳,这是为什么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变频器也需要保养,如果放置的环境不好,会造成驱动电路失常!要保存在干澡、无尘的地方。如果变频器不用了,准备来年再用,这时需要每个月上一次电,空运行至少一个小时!如果一年之中没有用过的变频器,次年用的话,需要用调压器慢慢升压到额定值,因为电解电容长时间不用的话,电解液需要激活。保养变频器是个大事啊。

网友E:
回复 楼主:
感谢解答!

网友F:
对,变频器检修以前,尤其是不知故障,一定要仔细检查后,再吹尘甚至要清洗,彻底晾干后,再分别检查主回路 线路板,这样可杜绝一些隐患,是维修变得容易一些。焊上的模块有必要焊下来检查【看情况而定】,也可用水清洗。

网友G:
向楼主学习,楼主经验丰富

网友H:
请问IGBT结电容怎么测,是
触发igbt看它能保持住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如果没有专门的仪器,可用机械万用表的10K档,像测电容一样,它能摆动就是没坏。表笔对调再测一次就可以了,我也是这样测的。

网友F(2019-03-24):
补充一条,还需看模块的触发效果,即是否能触发【看触发电压】,与可控硅测量办法一样。如果没有这项测试,不能说模块一定是好的,有条件还要做一下耐压试验。什么红表笔 黒表笔那测量的只是模块内的续流二极管的好坏,并不能判断模块是好的,只有测触发后才能判断这个模块是好的。还有一条就是测量模块的栅极并联电阻,通过测量其阻值是否异常,来判断模块好坏。一般第一步,测量模块的1与3脚 1与2脚【数字万用表】的正反向电压降【二极管挡】。第二步就是测量模块的栅极并联电阻。第三部,测量模块上管及下管的触发开通效果。三步缺一不可。

楼主:
您说的对,不过,有的时候是这样的:变频器上电报警,用您这种方法检测IGBT且都没有问题,而驱动电路也正常。这时就要测结电容了,我经历的一台变频器就是这样的现象。后来,我用机械万用表在路检查触发端子结电容,发现三块IGBT都有消失结电容的现象,有的是一个IGBT的2个结电容都没了,有的是左边,有的是右边。而其它什么压降和静态电阻都很正常,所以,这3 块IGBT全部换掉!

楼主:
测试IGBT的是否有导通的工作状态,有多种方法。有的是用湿手去触发实验,但这很麻烦,还要准备水,或用口水把手浸湿!用测试器测试效为方便,如果您没有测试器或不想买测试器,那就用如下方法,很简单,配合上图:制作一条测试线,线的中间焊一个200K左右的电阻,你把它用热塑管封好。线的一端焊上一个鳄鱼夹,另一端焊个探针就可以了。测试时,把机械万用表放到10K档,把鳄鱼夹夹始终在黑表笔上,黑表笔接IGBT的1,红表笔接2。用探针触IGBT的信号输入端的6,此时,表针会动作偏转。再测IGBT的另一侧:红表笔接IGBT的1,黑表笔接3.探针去触发IGBT的触发端4.此时表针偏转。这就说明IGBT基本可用,需要说明的是:测试前,先短路IGBT的2 个结电容,因为有可能IGBT在导通状态。用表笔放了结电容的存电才能试。也就是你在表笔接好后,没触发之前,表针应该没有阻值。若有,就需要短路一下2个结电容位置,使IGBT不在导通状态。
经过测试,触发可导通,脱开表笔,短路结电容。IGBT能截止,基本可认定IGBT是好的。关于耐压测试,我认为没有必要!因为我们买IGBT一定要正规厂家去买!不要图便宜哪都去。如果你买二手货或假品,那就得用耐压测试器了!一般正常工作的IGBT耐压变小是少见的,买一台耐压测试器一般一年用不上几次。上视频大家再看一下:

在触发6脚时,表针保持导通了,那么关断只能将测试电路离开IGBT,用表笔短路一下结电容,使其截止。也就是断了导通状态!这样测试的IGBT基本是好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可以看看这个测试方法,后发的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