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个模块能替换不

楼主(2019-02-22):
(无正文)

楼主:
最后一个红灯闪的模块

网友A:
订货号相同,可以替换。

网友B:
应该可以的

网友C:
这个是什么模块,不一定可以

网友D:
要是有一台假的那就不能用

楼主:
西门子的模块,接了三个绝对值编码器,

楼主:
生产三天,连烧三个编码器,两个模块,不知什么原因

网友E:
烧坏3个编码器?通常编码器很少会烧坏哦,最多是机械损害多,建议检查一下信号线

网友F:
三天烧三个编码器?那得好好查下,看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问题。

网友G:
先查原因,不然继续烧

网友H:
可以替换

网友I:
没有问题,可以互换。上面的版本要高一些。

网友J:
电压检测一下,外接电路线路也检查一下

楼主:
电压和线路检查没问题,更换编码器和模块后正常

网友K:
编码器坏是模块引起的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K:
这个不清楚,也不好查。但每次更换一种或两种东西就好了,不知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