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BB,ACS510

楼主(2019-02-22):
请教各位,ABBACS510,7、5Kw变频器,电源驱动板上除了模块上有温度检测,还有哪个地方有温度检测?

网友A:
没有其他的温度检查。

楼主:
应该有,报温度高,开始怀凝模块温度检测,检查阻值正常,后怀凝cPu板有问题,更换cPu板,还是报,换下来的cpu板装在其他机器上正常,说明故障还是在驱动板上。然后断开模块温度检测,故障依旧,查看参数,还有140多度的温度,不知道驱动板上哪里还有温度检测?

网友A:
模块温度检测怎么能断开,断开肯定报警,应该是5K~6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