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性电机求助

楼主(2019-02-22):
各位高手谁用过线性伺服电机!想对现有生产线进行改造。目的用于零件快速切换定位 要求一条直线轴上至少六个伺服电机。轴称重量在50公斤上下。
控制要求 新建一个零件时手动示教到合适位置编辑保存,下次生产时直接调出 一步执行到位方便快捷。
根据目前情况需要10根轴左右 方便纵向横向自动切换。

网友A:
是不是指的就是直线电机

网友B:
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直线电机吧,简化机械结构,快速动作,但电机不便宜

楼主:
是的用线性模组说有接触到的推荐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