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LT2900

楼主(2019-02-22):
设置了远程控制,12-18(启动,停止)12-27短接。
测试下来,当12-18接通的时候,还是需要点一下START按钮,才能启动。启动了之后,12-18端口,设备可以停止。如果先点START按钮,不接通12-18设备是无法启动。现在问题就是12-18即使接通了,还是要点START按钮才能启动,什么鬼?

网友A:
看明白一下说明书,都是设置问题

网友B:
重新设置试试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设置了远程控制,12-18(启动,停止)12-27短接。
测试下来,当12-18接通的时候,还是需要点一下START按钮,才能启动。启动了之后,12-18端口,设备可以停止。如果先点START按钮,不接通12-18设备是无法启动。现在问题就是12-18即使接通了,还是要点START按钮才能启动,什么鬼?
你这个几线制控制运行的?一般变频器设置外控运行,接通运行端子,变频器运行,断开,变频器停止运行,你这种接法是否正确,仔细看一下说明书……

网友D:
新的或回复出厂值的变频器,第一次端子启动,要按START.

网友E:
12是COM 18是使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