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图时间继电器KT作用?

楼主(2019-02-22):
(无正文)

楼主:
双电源接触器有互锁,KT作用?

网友A:
在SB4没闭合的情况下,延时启动。

楼主:
KT作用:是SB2及SB4发生同时动作接合时,延时错开接触器动作,从而避免控制紊乱吗?

楼主:
谢谢2楼,你说的对。

楼主:
好像图纸有问题,SB4没闭合情况下延时启动,并不是实现自动备自投功能呀?

楼主:
控制电源一通电,KT线圈就带电了,这样的延时功能作用并不是备用自投功能。

楼主:
觉得KT线圈,应该由KM1常闭控制。

网友B:
觉得KT没啥用处呢》?

楼主:
KT估计并不是延时备自投功能。这个电路的控制原理因该是什么呢?请大家帮忙讨论一下。

网友C:
KT的作用是当主供电源恢复正常时,自动将备供电源延时切换到主供电源。个见

楼主:
10楼请说明一下,控制过程。

网友D:
二楼说的对,KM1和KM3主用线路

网友E:
貌似当两个控制电源同时得电时(或一定的间隔时间内),KM3、KM1会先吸合。

网友F:
总开关SA1闭合时,延时接通继电器KT得电开始计时。此时继电器KM3通过KM4和KM2常闭点得电接通,接通接触器KM1,同时点亮指示灯。当延时继电器KT计时到时间后,KT触点接通。但此时KM1和KM3已接通,断开了常闭触点,锁住了KM2和KM4这是在主供电电源有电的情况下。
如果主供电电源无电,总开关SA1闭合,延时继电器KT计时,计时时间到接通KT常开触点。此时通过KM3和KM1常闭点,接通KM4,再通过KM4常开点接通KM2,同时点亮指示灯,使用备用电源供电。

主电源供电期间突然停电,KM1和KM3在第二回路的常闭点回复接通,启动第二回路,断开第一回路中KM2和KM4常闭点。当主电源恢复供电后不能自行切换回第一回路,需要人工按下第二回路停止按钮SB3,断开第二回路后,再启动第一回路。

楼主:
衷心感谢楼上的详细解释,学习了,谢谢老师。

楼主:
按钮SB1,SB2,SB4的设置意义好像不大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总开关SA1闭合时,延时接通继电器KT得电开始计时。此时继电器KM3通过KM4和KM2常闭点得电接通,接通接触器KM1,同时点亮指示灯。当延时继电器KT计时到时间后,KT触点接通。但此时KM1和KM3已接通,断开了常闭触点,锁住了KM2和KM4这是在主供电电源有电的情况下。
如果主供电电源无电,总开关SA1闭合,延时继电器KT计时,计时时间到接通KT常开触点。此时通过KM3和KM1常闭点,接通KM4,再通过KM4常开点接通KM2,同时点亮指示灯,使用备用电源供电。

主电源供电期间突然停电,KM1和KM3在第二回路的常闭点回复接通,启动第二回路,断开第一回路中KM2和KM4常闭点。当主电源恢复供电后不能自行切换回第一回路,需要人工按下第二回路停止按钮SB3,断开第二回路后,再启动第一回路。

第二回路一但工作按钮SB3是无法断开的。

楼主:
17楼所言甚是,我也发现KT是闭合的,SB3断不开二回路

楼主:
四个按钮的控制作用存在问题?

网友H:
本意是想加一个自锁吧,选KT是出于安全考虑

楼主:
KT的作用好像只是两路电源都有电,投入时,延时投辅电源,没有自动被自投功能。

网友F:
那这个样的话,SB1和SB3都是没有作用的。因为在各自的回路有电,且只有一路能工作的情况下,它们都断不开各自的回路。

网友I:
图纸有问题,KT节点没有标明是通电延时闭合,瞬时闭合还是断电延时闭合,瞬时闭合

网友J:
用来控制KM0的。

楼主:
KT接点应该是通电延时闭合。该图纸四个按钮的控制作用还是不明确。请大家帮忙分析。谢谢

楼主:
1-23及2-23点应该断开,改接到1-27及2-17。

网友K:
我这么看的,SA1组合开关1-13&2-13接通为手动模式
1-23&2-23接通为自动模式。

网友K:
大家看有道理吗

楼主:
谢谢27楼,你说的有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