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次很别扭的维修

楼主(2019-02-23):
前天接到领导电话,让去帮着检查二号提升机,说出故障停机了。
到了之后电工工长描述说励磁控制模块温度高,指示灯有一个不亮,模块不工作。但是我发现模块通讯也不亮,让他们把别的模块的光纤倒过来,通讯指示灯亮,他们说的那个指示灯也正常了,最终确定是对应的1756-DMF30模块坏了,仓库没备件,到处找渠道采购现货,最快的四至五天,结果那个电工工长从他们另一个工作间找出来一个换上了,备件管理很混乱。
高温报警故障依然存在,他们自己查的,说是一个熔断器烧了造成的误报,报警点是一个继电器的常闭点。
昨天那台提升机又出现新问题,一个AB的10A开关电源坏了,提升机急停造成人员被困在罐笼里,又要去协助,还是没备件,我从电厂找了一个5A的电源给他,输入电压100-240伏,实际电压到了255伏,改用110伏电源,要求他们保持原线路不变,临时从110伏断路器下接线,等备件到货马上恢复,我怕英语很烂描述不清,找人翻译的,压根不听,不管了,换个电源总不至于出问题。结果送点就跳闸,这个工长一口咬定是我给的模块有问题,还要再去找,他们去找的时候我自己检查,发现把总控制电源的零线和一个5伏电压分别接入了这个开关电源,强行要求他们恢复原线路,从110伏电源板单独接临时线过来,送电正常。开机测试正常,等到下午10A开关电源送到,完成。
万没想到的是,今早那个工长群发邮件,说昨天的故障是电厂的电压低电压不稳造成的,理由是提升机操作工发现哪个电流表有波动,用了“可能是”,最后要求我们电厂的调度在负载高时要通知他们。电厂归我管,按照他的说法最终这次事故的责任主要就成了我的,我只好用现场拍的测量电压照片(253V)和开关电源铭牌照片以及发电机如何控制电压和频率这些怼回去

网友A:
你们这个电工工长实力堪忧啊!
不懂还乱说就不对了!
这个工长是关系户?偶尔一个技术问题没明白可以理解,要是处处出现这种问题这也有些丢脸了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前天接到领导电话,让去帮着检查二号提升机,说出故障停机了。
到了之后电工工长描述说励磁控制模块温度高,指示灯有一个不亮,模块不工作。但是我发现模块通讯也不亮,让他们把别的模块的光纤倒过来,通讯指示灯亮,他们说的那个指示灯也正常了,最终确定是对应的1756-DMF30模块坏了,仓库没备件,到处找渠道采购现货,最快的四至五天,结果那个电工工长从他们另一个工作间找出来一个换上了,备件管理很混乱。
高温报警故障依然存在,他们自己查的,说是一个熔断器烧了造成的误报,报警点是一个继电器的常闭点。
昨天那台提升机又出现新问题,一个AB的10A开关电源坏了,提升机急停造成人员被困在罐笼里,又要去协助,还是没备件,我从电厂找了一个5A的电源给他,输入电压100-240伏,实际电压到了255伏,改用110伏电源,要求他们保持原线路不变,临时从110伏断路器下接线,等备件到货马上恢复,我怕英语很烂描述不清,找人翻译的,压根不听,不管了,换个电源总不至于出问题。结果送点就跳闸,这个工长一口咬定是我给的模块有问题,还要再去找,他们去找的时候我自己检查,发现把总控制电源的零线和一个5伏电压分别接入了这个开关电源,强行要求他们恢复原线路,从110伏电源板单独接临时线过来,送电正常。开机测试正常,等到下午10A开关电源送到,完成。
万没想到的是,今早那个工长群发邮件,说昨天的故障是电厂的电压低电压不稳造成的,理由是提升机操作工发现哪个电流表有波动,用了“可能是”,最后要求我们电厂的调度在负载高时要通知他们。电厂归我管,按照他的说法最终这次事故的责任主要就成了我的,我只好用现场拍的测量电压照片(253V)和开关电源铭牌照片以及发电机如何控制电压和频率这些怼回去
碰到这样的工长不别扭才怪呢……不懂装懂,推卸责任……

网友C:
这样的电工也配当班长?

网友D:
根源还是在管理混乱。

网友E:
这个人应该是个关系户,推责任倒是挺能的。

网友F:
我一般不善处理这类推扯的问题;
当年我通常会不作分辨,只要问题解决了就好,后来才发现这种方式不当。

网友G:
设备的管理比较混乱,特种设备还没有对应的应急预案,沟通协调还要加强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人技术能力还是不错的,敬业精神也可以,出错与连续工作有关,其他人顶不起来,在这种小国家招聘技工非常难,找到能修提升机电控的人更难。我恼火的是不负责任的乱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人应该是个关系户,推责任倒是挺能的。
那倒不是,如果说关系户,我才是,总公司一把手和这里一把手都是和我有关系的,只是别人都不知道,我也从来没把这个当倚仗,关系只是提供工作机会,工作更得战战兢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一般不善处理这类推扯的问题;
当年我通常会不作分辨,只要问题解决了就好,后来才发现这种方式不当。
不分辨分什么情况,上面有本专业的领导,这种事可以不说,就怕外行领导指手画脚。

网友H:
责任都是别人的,成绩是自己的!

网友F:
本专业的领导,上级布置的任务不传达,然后说我不执行;(不同时期)本部门非本专业的领导,或者其他无关部门的负责人,道听途说或无中生有,然后上级询问或告知我(而淡然处之)。
同事间的协作,那时不会存在问题。

当然,我是赞同楼主的做法,即应该适当说明情况,才有上面回复中“不当”两字的;
因为后来我工作上造成了很大的被动。

网友I:
楼主在在国外负责电厂运行的?在中原油田也有这样的项目,是个人的,承包的非洲的电厂项目,国内派人过去搞技术

楼主:
回复 网友I:
是在国外,不过我们不属于央企系列,民营企业的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是在国外,我们自己的电厂。

网友I:
回复 楼主:
他们那个也是油田职工买断以后自己在国外承包的电厂

网友J:
保全自己才行啊。所以留证据留证据留证据,重要的事情说三遍

网友K:
电工班长看样子技术不行嘴巴厉害啊

网友L:
感觉电工班长还是经验式的处理方法,没有真正的检查问题原因。

网友M:
这个工长是个神人啊,什么问题都能推给别人

网友N:
老油条了

网友O:
这种的在国企和大企业都是很普遍的

网友P:
你可以让企业把提升部分外包,买别人的产品。其实就是推卸责任

网友Q:
这种事,不要放在心里,清者自清。错的人自己明白,没有必要当面指出,可过后交流。有时说话也是一门艺术,心态不说要平静如水,也要深沉不漏,原则要讲,圆滑也要有,要圆中有方,不要方中带圆。嘻嘻哈哈 哈哈嘻嘻 表面糊涂 心中明白。给人留饭,就是给自己留饭。

网友R:
制度,人员素质,沟通等存在问题。多方面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