油研电磁阀3C4油路跟3C40油路什么区别

楼主(2019-02-23):
油研电磁阀3C4油路跟3C40油路什么区别

网友A:
3C40的看不清楚,是不是有节流

网友B:
https://jingyan.baidu.com/article/49ad8bce738a325834d8fabf.html

楼主:
原来只是多了两个节流阀,原来的图看不清楚

网友C:
40是4的改进型,可以快速停车,具体2楼解释清楚了

网友D:
2楼师傅说得对
,两种阀的惟一区别是3C40换向至中位时,执行元件(油缸或液压马达)从运动至停止过程中冲击小,平稳;对液压系统的压力冲击也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