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3):
现在需要通过控制电压信号从而控制调速阀的流量,在有溢流阀的情况下,我们需要实现的是在一段时间内从一个压力升到另一个压力,比如在1分钟从2MPa升压到5MPa,因为流量和压力的关系不知,我是新手,请问各位大神在PLC上可以实现吗?如何时间?

网友A:
用PID最适合

网友B:
如果有溢流阀,那么你的系统压力就是溢流阀决定的,不过我没有听说过有用电调压力的溢流阀,如果你能找到的话,用PLC控制溢流阀的压力,用压力传感器反馈系统压力,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实现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现在需要通过控制电压信号从而控制调速阀的流量,在有溢流阀的情况下,我们需要实现的是在一段时间内从一个压力升到另一个压力,比如在1分钟从2MPa升压到5MPa,因为流量和压力的关系不知,我是新手,请问各位大神在PLC上可以实现吗?如何时间?

溢流阀都是并联在出油口和回油口,调速阀是串联在供油或回油回路的,我认为调速阀替代溢流阀不太现实。

网友D:
速度无论怎么调,调速阀不可替代溢流阀,各有各的用途,所谓调速就是降低流量,由于液压设备产生的流量是基本不变,那么多余的流量到哪里去?只有通过溢流阀将多余的流量排入油箱。

网友E:
有个东西叫比例阀,了解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