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300与上位机通讯

楼主(2019-02-23):
plc300如何同时与两台上位机通讯
在SIMATIC管理器中,打开项目的硬件组态界面,CPU属性对“Communication”(通信)
Connection resources reserved for(为保留的连接资源):
PG Communication:1
OP Communication:1
S7 Basic Communication(S7基本通信):12
是不是要把PG和OP都改成2??

网友A:
不需要更改,PG communication为保留给编程器也就是你的编程软件使用的资源,你不需要更改这个资源。

只要将两台上位机连入同一个网络中并分配不同的网络地址(MPI,DP或者是PN,以太网等等)即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两台上位机都是走的MPI,CPU端通讯头打的OFF,电脑端打的ON,一台连上另一台就连不上,分配MPI地址?在哪里?
谢楼上师傅指教!

楼主:
OP改为2下载后也不能实现。

网友B:
如果是PC高级语言编程与PLC通讯,可以搜一下WinTcpS7这个官方的资源,很方便的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两台上位机都是走的MPI,CPU端通讯头打的OFF,电脑端打的ON,一台连上另一台就连不上,分配MPI地址?在哪里?
谢楼上师傅指教!

为装在你PC端的CP通讯卡分配MPI地址,另外请注意总线连接器的IN,OUT的接线方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上位机用的5611通讯卡,如图所示,可不可以在DP分站DP头的后面再插一个DP头给上位机,就是让另一台上位机走DP通讯,这样可以吗?需要注意什么?分站DP头还是打ON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上位机用的5611通讯卡,如图所示,可不可以在DP分站DP头的后面再插一个DP头给上位机,就是让另一台上位机走DP通讯,这样可以吗?需要注意什么?分站DP头还是打ON吗?

No,Sir.

在DP头上,分别标有IN,OUT,即入线和出线,出线接入下一台的进线,这样就形成了串联,在网络的两头将DP连接器的终端电阻拨在ON位置。

同时确保CP5611的MPI地址不重复(已经停产好多年的CP通讯卡)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在组态里添加PG,然后分配地址,这样可行吗?这里的PG即为上位机电脑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@cvlsam  已经解决了,认识到了几个问题:1.用西门子PC适配器A2在分站DP网络连接plc,修改网络组态后无法上传,只有连接主CPU的mpi或dp才能传组态。2.分配5611通讯卡地址时,必须用这个带5611卡的上位机连上plc才能分配,笔记本没有5611的没办法分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