丹佛斯5000变频器

楼主(2019-02-23):
请问,有一台丹佛斯5000变频器出现分辨不了编码器故障,请问这是主板那个芯片出问题,请指教

网友A:
新的还是旧的?变频器和编码器接线是否正确?

楼主:
这台丹佛斯变频器用了一些时候了,换了新的编码器也是分辨不了,所以决主板问题,有知道的吗?,因为主板不好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