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3):
 现场有一个昆仑通泰的触摸屏,手里没有原工程备份了,想从触摸屏上传工程,提示下位机没有工程原始信息。可能当时下载时没有勾选支持工程上传。现在没别的方法了吗,只能自己一点点重新组态了吗

网友A:
可以说是的~

网友B:
重新编吧;

网友C:
USB可以备份,不能打开编辑

网友D:
。。。。。。昆仑通态的我用的多,我也参与回答:无解,楼主只能自己重新写了。

网友E:
你可以直接进屏的后台系统试试,里面有个文件夹里面就有当前机器里的程序备份,导出到U盘即可,这是老屏的一个BUG,现在新屏已经没有这功能了,事实上我感觉还是有的,只是不对用户开放了,如果有必要还是可以弄出来的。

网友F:
屏的生产商肯定可以把程序上传上来,即使在下载时没有勾选允许上传。只是没有对普通用户开放而已。因为所有的程序员都会给自己留个后门的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回复,已经再重新组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