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3):
这几天在研究用台达ISP软件编程,里面的功能块应用让我有点蒙。

具体问题是:
我想在功能块里写PID调节的相关程序,这样多个加热输出可以统一调用一个功能块实现。

台达PID指令是[PID S1 S2 S3 D],S1是目标值SV,S2是现在值PV,S3是参数,D是输出值MV。

这个S3是连续占用20个字的多个参数。

现在我给S3命名为内部变量“参数”,我应该怎么读取S3+3位置的字内容呢?有没有方法能够让系统理解我是想调取S3+3位置的内容?

或者说,能不能在不具体设置变量相对应的具体地址的情况下,让系统理解“参数+1”是“参数”后面一个字所存储的内容?

网友A:
S3[1],S3[3].不行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非常遗憾的是不行,根本不能出现[]、"';这几个符号,已经对台达ISP无爱了,还不如原先的绝对地址编程……

网友A:
你贴一下,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看了您的程序,我觉的可能是我理解有误。
标红框的位置我是用的默认的Auto,所以我说不知道怎么表示S3+1这种地址。

不过我又有了一个疑问。这样直接指定地址,这个地址D100不会被占用么?如果我在主程序里同时调用多个功能块,或者在主程序里用到D100,会不会冲突?

多谢解惑。

网友A:
指定了肯定不能在别的地方用.多个功能块要分配多个地址.
你用auto,不能用[]引用第几个地址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意思了,多谢多谢!我一开始没看到下面区段2里的程序格式!

楼主:
我突然发现用笔记本电脑编程的时候找不到Type里的Array。

按了一下向下的箭头就选到了。竟然是因为屏幕小,显示不到Array的选项。那个对话框还不能拉大。

再次吐槽台达的渣软件。

更新的毛线啊!亏我还去下了最新版本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突然发现用笔记本电脑编程的时候找不到Type里的Array。

按了一下向下的箭头就选到了。竟然是因为屏幕小,显示不到Array的选项。那个对话框还不能拉大。

再次吐槽台达的渣软件。

更新的毛线啊!亏我还去下了最新版本!
这个...
话说commgr能在后台运行,界面闪隐,没法看到,没法设置,知道什么情况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还没遇到过……

网友B:
听说台达的这个新软件还要另外下一个通讯管理软件才能连PLC?这样不怎么方便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听说台达的这个新软件还要另外下一个通讯管理软件才能连PLC?这样不怎么方便
就是我说的COMMGR.现在下载了,安装了,运行不起来.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用不了?可能跟系统有关。我见别人用WIN7安装使用过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用不了?可能跟系统有关。我见别人用WIN7安装使用过
谢谢.我用win7 64位和winxp都试了,一样的情况.不过用来仿真,用不了就不用了.

网友C:
回复 网友A:
右下角打开

网友C:
老哥,我也要写PID能不能麻烦发出来看一下学习学习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这个我也是,只能用低DPI才能看到,这样界面就很模糊,不知道是不是分辨率的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右下角打开
虽然不用,还是又装了试了下,果然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