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3):
各位前辈,松下A6伺服电机转矩控制模式下,要求电机输出转矩达到电机额定转矩的百分之三十的时候40号引脚(TCL)输出一个信号,可是电机刚启动那瞬间,力矩还没达到电机额定转矩的百分之三十呢,40号引脚(TCL)就ON了一次了,然后又OFF了,这是怎么回事呢?是哪个参数还没设置好吗?求指教!

网友A:
扭矩模式下有一个钳制速度,低于这个就会输出,为了稳定,最好延时下

楼主:
不能延时啊,延时的话螺丝就被扭多了!没有别的办法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钳制速度对应哪个参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