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3):
测量开关输出电压正常不知那里出问题。望高手指点,谢谢!!一台15Kw变频器测量开关输出电压正常不知那里出问题。望高手指点,谢谢!!

网友A:
字面理解不是主电源欠压么

楼主:
不是的测量有530vDc

网友B:
查电压检测电路

网友C:
开关输出电压是什么

楼主:
重点测量那里,多谢!

楼主:
好难修呀!高手去那里了

网友D:
有可能是电机处在发电状态,产生的能量无法及时的消耗造成的。也有可能变频器内开关电源很多两三百伏就工作了,也就是母线在上升过程中,主控板是先工作的,那时母线电压还比较低,所以会这样显示。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这是欠压啊,大哥!上的交流还是直流?有没有三相输入检测?母线电压检测对不对?主回路继电器吸合没有?

网友E:
欠压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:一.输入电压低。二.变频器内部主回路接触器不吸和或整流触发板坏。三.整流桥有损坏。四.接触器或整流检测反馈回路故障。五.电压检测电路故障。七.到负载情况下,负载重。八.有的变频器,霍尔损坏也出此故障。九.输入电源缺相或偏相。

楼主:
继电器吸合,测量各路电压都正常呀。

网友E:
请检查24V反馈回路,虽然接触器 吸和了,如果CPU不知道白搭。虽然母线电压正常 电源电压正常。

网友F:
天正的没修过,四方380P.OFF是电源板一个1uf250v电容失容造成的,这种故障一般是电压检测电路问题,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

网友B:
看你的回复,我觉得你不会修。变频器有五百多V直流电,很危险的,最好还是找专业的修一下

网友G:
你不懂变频器的维修就不要勉强修了,换个新的吧,修不好再伤到人就麻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