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码器问题

楼主(2019-02-23):
我有一个内密控OVW2-06-2MHT旧的编码器,没说明书,外部有5条线,颜色是,红色,黑色,白色,黄色,绿色,不知道那条是电源,那条是A相,那条是B相,那条是Z相,求各位大神给说一下,

网友A:
红正,黑负,白b相,黄z相,绿A相。网上很容易就查到了。

网友B:
接线标记不是贴在编码器外壳么

网友C:
先弄清楚编码器是增量还是绝对值。

网友D:
可以参考下面内密控编码器OVW2-1024-2MHT型的。

网友E:
一般来说红色是正,黑色或者蓝色为负,你这个没有蓝色就是黑色了,知道了电源Z相很容易就可以量出来,至于AB相我觉得关系不大,如果是更换发现不对调换一下就行了

网友F:
红正、黑负,这个是电源;
绿A  白B  黄Z;

网友G:
有的只接一相,接A相接B相都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