寄存器地址是怎么分配 的呢?迷惑中

楼主(2019-02-23):
这里的4和VW1010都分别是什么含义呢?

楼主:
没有组态过TD400C ,不知道为什么要指定VW1010停止时为0,运行时为1,故障时为2 ,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

网友A:
vw1010是在其他地方有使用吧,根据值判断状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w1010是在其他地方有使用吧,根据值判断状态
没有发现在其它地方在使用这个地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多实践,多验证就会了
你好,请教一下,那个给VB609赋的值4是表示泵1的状态的字符是用4个字节即VD610显示吗?

网友C:
一段程序哪能猜到是怎么用的,完整的程序才能看出来

网友D:
4是启动默认给定,VM1010是哪个程序利用得到的暂存变量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4是启动默认给定,VM1010是哪个程序利用得到的暂存变量吧
谢谢!4就是默认设置不用管它是吗?不光VW1010还有其它莫名其妙的地址,没发现其它地方用到,估计是其它地方用的程序用到这上面,不影响使用也就那样 了。

网友E:
看了半小时,没参透他的编程意图。

网友E:
楼主,给个完整的梯形图,可以吗

网友F:
不会是清零吧,我乱猜的

网友G:
哈哈还有这样干活的思路不错,我都是直接整个灯泡上去的

网友E:
回复 网友E:
这个思路挺好的

网友E:
汉字,怎么在这地址传送的。我在编程器试了,无法输入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