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3):
在三菱官网上下的软件,运行就出错.求解决办法

网友A:
安装时,是不是没有关闭杀毒软件?

网友B:
这个软件也比较奇怪了,前几天运行很正常,突然就打不开了。

网友C:
有那么几种可能,一个是内存设置有问题,在我的电脑右键设置;也有可能是软件驱动或系统文件缺少;读取其他的plc也会有这种情况吗

网友D:
官网的软件,安装不会有问题的,你可以换个电脑试下。

网友E:
先卸掉重装试一下

网友F:
软件是正常的,检查PLC相关

网友G:
重新安装一下吧

网友H:
如果电脑没有中毒那么就卸载了重新安装吧!
现在是缺少文件。

网友I:
是不是缺少windows的什么库这类的东西?

网友J:
系统问题,可能是XP系统太老了。。

网友K:
你重装操作系统试试吧

网友L:
电脑系统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