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4):
T1计时到,Q0.1为啥自锁不了,宕机了

网友A:
把第二条放上面去试试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把两段对换一下,的确可以,是因为循环扫描时间的原因么,想不大明白哇

楼主:
应该是T1计时到,信号都到不了下一段就木了,加了个中间位,让它慢点就好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把两段对换一下,的确可以,是因为循环扫描时间的原因么,想不大明白哇
这个这个,问问@cvlsam.

网友B:
看样子是与T1的特性有关,但我不了解。

网友C:
把第一个T0常闭换成Q0.1

楼主:
嗯,这样也可以,只要让信号走到下一段,问题就解决了,有时候逻辑通但实际运行就会有问题,看来还是要多学多试,才能更好的理解

网友D:
程序没错,如果其他软件按此方式编程,肯定没问题,但用西门子软件就是不行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把两段对换一下,的确可以,是因为循环扫描时间的原因么,想不大明白哇

C版说:这是因为定时器异步更新导致;
所以,西门子工程师不会用定时器自复位;

网友F:
理论上可以,实践通过不了。
可以采用置位和复位指令编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