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机问题

楼主(2019-02-24):
(无正文)

楼主:
各位老师,电脑每次开机都是第二个画面,需按F1才能正常开机,怎么回事啊?有解决方法吗?重装系统无果。

网友A:
与系统没半点关系,应该是BIOS的问题,尝试一下,拆除电脑主板上的电池,几秒种后再重新安装,选择F9的方案并保存,相当于重新设置BIOS数值,还有可能是电池没电?

网友B:
一言不合就可以扣电池。

网友C:
应该是电池没电了,显示的时间也不对。

网友D:
gj更换电池再开机

网友E:
遇到过,开始以为CPU的问题换了还不行,几费周折发现是电池没电了。

网友F:
主板换个电池;
键盘没插上?

网友G:
我的笔记本电脑也这样应该是电池没电了。

网友H:
主机里BIOS纽扣电池没电了,换一颗就行了

楼主:
谢谢各位老师了!

楼主:
我之前用万用表测了是2.83v,应该是电不多了,8 两没换过了,明天买个试试,我认为没电了,光时间不准了呢?又长见识了,谢谢各位!

网友I:
BIOS电池没有电了

网友J:
换电池后设置一下

网友K:
换主板电池吧!
电池电压过低导致BIOS参数无法保存,开机时就不知道该怎么运行了!

网友L:
bios是不是有个自启动引导项

网友M:
换个电池,重新设置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