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电偶特殊故障

楼主(2019-02-24):
前几天维修时碰到一起特别的故障现象,一检测排烟管道温度的热电偶温度显示异常,监控显示0度(正常情况下应该有200度左右与)开始怀疑线路有短路现象,将热电偶接线处的接线拆除后显示最高温度800,从这判断线路这一截是正常的,检查接线端子处也没有碰在一起短路。于是将线接回去还是显示0度,这次将热电偶从保护套中抽出来后接线温度显示环境温度,再插会保护套中又显示0度,干脆更换一根热电偶后显示正常。之前还没有碰到这种现象,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不太明白。

网友A:
y应该是热电偶内短路或开路

网友B:
测量热电偶对外壳绝缘,输出mv电压

网友C:
拿出来后正常,会不会有可能是碰壳了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前几天维修时碰到一起特别的故障现象,一检测排烟管道温度的热电偶温度显示异常,监控显示0度(正常情况下应该有200度左右与)开始怀疑线路有短路现象,将热电偶接线处的接线拆除后显示最高温度800,从这判断线路这一截是正常的,检查接线端子处也没有碰在一起短路。于是将线接回去还是显示0度,这次将热电偶从保护套中抽出来后接线温度显示环境温度,再插会保护套中又显示0度,干脆更换一根热电偶后显示正常。之前还没有碰到这种现象,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不太明白。

根据你的测量点温度值,不像是热电偶类传感器,可能是热电阻类传感器。如果是热电阻类传感器,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有短路故障。

如果是热电偶有短路现象,不应该温度显示0度(除非延长线不是使用补偿导线)。

网友E:
请楼主确认温度传感器的类型,如果真是热电偶那可称为特殊故障;如果是热电阻那就是4 楼说的普通故障了。

网友F:
这样的情况,找到原因更换就行,有些时候还真不太好说,

网友G:
传感器应该是热电阻类的,如果是热电偶的,开路一般显示HH或1---,估计探头里面有碰壳或短路现象,以前修理冷水机碰到过这种情况。

网友H:
“正常应该有200度左右,现在显示0度”
将热电偶接线处的接线拆除后显示最高温度800?正常200左右,现在直接在热电偶处最高到了800
“这次将热电偶从保护套中抽出来后接线温度显示环境温度,再插会保护套中又显示0度”与保护套短接了
是热电偶,还是热电阻,看一下接线图,仪表设置
好像热电偶模式下,短接显示室温

网友I:
嗯,楼上说的很在行。热偶一般要么是补偿导线连接信号,要么是采用软件做冷端补偿。所以,将传感器处短路,显示不应该是0,应该是冷端温度。也就是接近二次仪表的的环境温度。

其实检查这个很容易,将传感器的接线断开,直接量传感器的输出电压,如果现场测试点的温度在200度左右,那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在8mV左右,否则就是传感器坏了。反之,将悬空的传感器信号线短路,仪表应显示当前的环境温度为正确。

以上就是热偶的检测方法。非常的简单。

网友J:
热电偶,应该是在保护套里接地。一般线路短路是显示常温的,断开的一般是显示为最高温或报断

网友D:
引用 网友J:
热电偶,应该是在保护套里接地。一般线路短路是显示常温的,断开的一般是显示为最高温或报断

热电偶一端接地不影响温度测量。

过去我们直接将热电偶拆下来放在地上,测温端插在开水中,参考端插在冰桶内,测量参考端的电压来判断热电偶是否正常。

如果判定是否合格,就要上检定台进行计量检定。

网友K:
热电是不是开路了,短路是不会没有温度显示的,短路后一般显示为环境温度有十几到二十几度。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I:
嗯,楼上说的很在行。热偶一般要么是补偿导线连接信号,要么是采用软件做冷端补偿。所以,将传感器处短路,显示不应该是0,应该是冷端温度。也就是接近二次仪表的的环境温度。

其实检查这个很容易,将传感器的接线断开,直接量传感器的输出电压,如果现场测试点的温度在200度左右,那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在8mV左右,否则就是传感器坏了。反之,将悬空的传感器信号线短路,仪表应显示当前的环境温度为正确。

以上就是热偶的检测方法。非常的简单。
说的非常好。非常实用!

网友I:
回复 网友L:
我们每年用大量的k型耦。坏都是两个金属丝的焊点开焊了,再把它接上,照使不误。

网友M:
回复 网友I:
你好老师,测量毫伏时需要把热电偶的现场线拆了吗?和带着线量有什么区别?请指教,谢谢1

网友I:
带着线和不带线应该影响不大。热电偶的毫伏值要通过查表去看。为什么说热电偶的输出信号带着线何不带着线影响不大呢?因为热偶的内阻非常的小,所以输出能力就很强,

我们不是在电子学里学到了吗?理想的输出阻抗越低越好,输入阻抗越高越好。实践中就是这么用的。这是我的认识。个见,仅供参考。

网友N:
偶极丝焊接问题,高温下开焊了,重新焊接即可正常使用。

网友O:
和我前段时间遇到的问题一样。当时是一个K偶直接去S7-300的模拟量模块,在WINCC上显示。刚开始是时不时的显示0,正常应该是一百多度。后来就一直显示0,拆掉热电偶,拆掉偶丝检查,没问题。然后在外部接线,正常了!把热电偶再插回去,接线还是0. 由于没有可以替换的配件,将旁边的暂时不用的同规格的热电偶拆下互换,两个都正常了!
事后想想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P:
开路,仪表显示HH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