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保险的重要性

楼主(2019-02-24):
举例为证:一某次在某地维修变频柜,变频器是一拖二控制即一备一用。有电压表 电流表 运行指示灯 停止灯,采用的是380V带灯按钮。故障电压指示低 忘记是多少了 大概150V以上,查为电源保险烧坏,当时也没考虑就换了一只保险【检查变频器没有问题】,启动1#电机运行正常,按停止,变频器正常停止。启动2# 电机,变频器启动 运行正常,按停止键,突然砰地一声,整个锅炉房停电。恢复供电后检查,发现控制电路电源线有一根打断,停止按钮内部短路。
二.某次在某现场调试开关柜,开关柜有5路开关【断路器】5只有功电度表【三线四线制】由于工人粗心大意,将某路比如第三路吧,将互感器的地线和C相对调接错,导致此相对地短路。问题的原因是不规则接线,每只电度表的电源线直接与A B C三相铜排连接,而没有连接保险或具有保护作用的断路器。导致做试送电是,出现接地短路事故,出现事故后没有做仔细检查,而是只把第三路,检查此路损坏严重 控制线烧,其他各路貌似正常,认为正常后,再次送电实验,结果造成事故扩大,A B C三相【断路器上口】【所有断路器处于关断状态】的铜排相间放电,损坏严重。
此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了保险的重要性,请不要小看它,他不是可有可无的,特可以减少 杜绝事故的发生,一定要按规矩办事。没出人身伤亡就是侥幸。

网友A:
不然为什么要说这个东西叫:保险
每个原件都有自己必然的作用啊

网友B:
送电前要做好安全确认

网友C:
保险也是一种安全的保护措施

网友D:
送电前一定要养成检查的习惯,要是多检查一遍也不会出这问题。

网友E:
换保险必须查明情况啊

网友F:
换保险前一定要先检查一不有无问题。不能随便就换

楼主:
疏忽大意,以为这么简单的柜子,不会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