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4):
西门子300的STPE7编程软件,“比较在线/离线伙伴”是不是多余?感觉没什么用呢?

网友A:
为什么说没有用呢?

楼主:
有什么作用?该怎样使用?

网友B:
这个是不是那个用来比较在线和离线程序的功能啊?

网友C:
编译程序与CPU的程序区别存在的差异

网友D:
学习了。顺便请教一下各位,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个功能呢?请大师们多多指教下我们这些小白。谢谢您们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学习了。顺便请教一下各位,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个功能呢?请大师们多多指教下我们这些小白。谢谢您们了。
PLC里面运行了程序.你对程序作了修改或者别人修改了,贸然下载会引起问题,你想再看看修改了哪里(就是和运行的程序有什么区别).或者两台相似的设备,拷贝了程序,然后一台作了修改.等等情况吧.你就自己想想,总有修改的时候,特别是比较大的项目,不是一次灌程序就一直使用的那种.楼主问的是程序编辑里面,对应的是单个程序.我们有时候在manager里面比较整个plc里的程序,会列出程序块,发现多了少了,都有的程序块是否存在差异.

网友D:
楼上的师傅,万分感谢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