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4):
两个西门子PLC中都有程序,需要通过维纶通触摸屏来控制两个程序的启停和监视运行状态。
20分悬赏,已用3分

网友A:
提供一下PLC与触摸屏的具体型号

网友B:
都是什么型号,以太网 485都能实现。

网友C:
2个PLC之间通讯交换数据,再由一个PLC与HMI通讯,间接控制与监视另一个PLC

网友D:
可以plc设置不同的站号,485通讯。

网友E:
http://bbs.gkong.com/archive.aspx?id=461768
帖子主题: 威纶通触摸屏可以同时连接两台PLC——大家怎么看
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F:
我在威纶的说明书上看到过,两个PLC要设成不同的站号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想用485实现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您说的应该是指令向导实现相互读写,再用HMI控制PLC对吧。这样确实可以的,可是一个是SMART 200一个是S7-200这样应该就不可以了吧

网友G:
200和200smart之间用什么协议进行通讯?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PLC之间不需要实现通讯,只要触摸屏能和PLC通讯就好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想用485实现
应该可以实现,我经常用这个屏通过485控制4个三菱的PLC,每个PLC增加了一个485模块

网友A:
一个是SMART 200一个是S7-200,看了一下触摸屏驱动这两个是不同的。那就走modbus(这两款应该都支持的,我不肯定,需要确认一下),如果可以的话,触摸屏选MODBUS驱动,PLC设置不同站号,比如SMART 200设为1#站,S7-200设为2#站。读写SMART 200(1#站)的数据正常操作,读写S7-200(2#站)的数据时在前面加上2#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你说的这个方案应该是可以的,只是我不清楚具体modbus应该如何设置HMI、PLC1、PLC2的参数,而且这两个PLC与触摸屏的通讯线应该怎样连接。如果你觉得可以实现是否能留个QQ