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5):
一低压室两台功率因数补偿柜,分别各对应一台变压器,高压进线为同一电源;
控制器为JKL5F-18,应当是从今年元月起,先后出现异常,自动位置时电容未能投入。

初起时怀疑控制器故障,但置停位置一段时间后,再自动,却又正常;后又反复出现。
开始时只有一台如此,后来看到另一台也有类似的现象。
晚上无人值班,往往是白天可以,第二天查看却又异常。
不知有哪些原因,可引起这个现象。
白天电压正常。

上图是其中一台的情况,前后分别两次;另一台未保留适合的图片。

网友A:
从现有图片上看好像是正常,想办法看一下设置情况,实际电压高于设置电压也会这样,因为以前可能是正常的,控制器损坏的机率几乎没有,一般都很可靠,要在有比较大的感性负载情况下跟踪查看,再看一下是否产生利率了。

网友B:
晚上用电负载很低吗?是不是电流小的原因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版主回复!
这两张图片,间隔有10余天,实际功率因数均是0.8到0.86的样子,或者更低;图示情况下,会一直保持,无法投入电容,这时有负荷。
以往观察过,即使负荷小,投入电容后显示超前,亦会退出电容后滞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晚上用电负载很低吗?是不是电流小的原因。
凌晨1点到7点,通常基本无负荷;但以往的观察,均能正常运行。
设备投运有10来年了,所以第一次看到这情况,首先想到了是不是控制器有问题;但后来,关断控制电源一段时间后、再接通,却又能运行,故产生了疑问。

继之另一台出现了类似情况,而不同的是,关断控制电源后,再旋至“自动”,未能一次性恢复正常,经反复多次后,才可以。
至此,有点怀疑与晚上的电压之类的有关;申请值晚班,未置可否。

两台基本不是同时出现异常,白天电压跟平常差不多,控制器设置未调整。

网友C:
那就买一个新的试一下,这个也就三四百块钱

网友D:
按照描述倒是像控制器问题!
话说两台都有一样的故障吗?
要是两台都有的话两台同时出现故障的概率不大吧!
某时间瞬间电压导致的两台控制器故障?

网友E:
两台控制器都出现相同故障这个概率很低的。而且是白天正常晚上才不正常,是电容柜本身故障的概率不高。

网友F:
控制器的问题,这种情况碰到过,换个控制器就好了。

网友G:
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,这种控制器当电流小于额定电流的5%时会自动封锁电容投入,你第一个图电流表指针都没动,所以电容不会投入,第二个图估计是夜间只有照明用电,而且有数量较多的容性LED灯或节能灯负载,功率因数是超前0.97,电容更不会投入,是不是元旦以后生产用电逐步减少才出现这种现象,只要负载电流过小,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,不管功率因数是多少,电容都不会自动投入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,这种控制器当电流小于额定电流的5%时会自动封锁电容投入,你第一个图电流表指针都没动,所以电容不会投入,第二个图估计是夜间只有照明用电,而且有数量较多的容性LED灯或节能灯负载,功率因数是超前0.97,电容更不会投入,是不是元旦以后生产用电逐步减少才出现这种现象,只要负载电流过小,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,不管功率因数是多少,电容都不会自动投入。
应该没问题哈

网友I:
白天正常,晚上有问题,是不是电压或负载的原因

网友J:
控制器设置里面有一个投入编码  相当于选择一种投切策略,具体你要打电话问控制器厂家 会告诉你这么设置

网友K:
我也觉得是控制器的问题

网友L:
如果控制器正常,建议检查一下电流传感器和接线

网友M:
检测一下晚上的电压是不是高。与设定的电压值比较一下。

网友N:
我这里也有这个现象,让老大换控制器不批,我手动补了。

网友O:
楼主的原因有没找到?还是一直维持这样?

网友P:
楼主,我也想知道你后来处理的怎么样?好了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楼主的原因有没找到?还是一直维持这样?
近期连续几天情况尚好,继续观察中;若就此正常,可能是电网电压之类的问题。

情况大致如下:
今年1月中第一台出现情况,春节前曾连续反复几次,此时第二台无异常。
2月10日,凌晨电网短暂失压后,上午送低压,发觉第二台异常,并当天试送几次未能正常,断开其控制电源后离开(转换开关置“停”位置);此时第一台正常。
2月13日上午,又间断将第二台试投几次,仍不能投入;后来,虽控制器显示的是“乱码”(如A之类的),但保持在“自动”位置,下午5点前去看,却又可以了。
2月14日上午,第二台异常,试投,可。
在2月20号去看,第一台异常(再次投入后正常)、第二台尚可。
2月25日、2月26日观察,两台无异常。

楼主(2019-09-08):
该问题,有一段时间基本正常或未见异常;早几天又出现情况,可判断为补偿控制器的问题,已建议更换。

网友A:
大家看一下电容补偿的重要性
 变压器S11-400KVA油寖。设备累计接近400千瓦基本轻载,这是一条粉砂生产线。补偿前总电流600-650安之间的补偿后又发重了

网友A:
大家看一下电容补偿的重要性
 变压器S11-400KVA油寖。设备累计接近400千瓦基本轻载,这是一条粉砂生产线。补偿前总电流600-650安之间的补偿后,总电流350-400安左右补偿电流接近300安

网友Q:
从上图片看这个电容柜有问题。主要是补偿电流不平衡,看是电容,接触器,熔断器等那里有问题。正常是电流是平衡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Q:
从上图片看这个电容柜有问题。主要是补偿电流不平衡,看是电容,接触器,熔断器等那里有问题。正常是电流是平衡的。
    这是我在现场加装的三只电流表  1 是补偿电流 2,3 是总电源电流,

网友R:
电容控制器显示超前了,所以电容退出属于正常的啊。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单个电容的容量是不是过大了。以至于补偿通断太频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