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5):
最近检修罗托克电动头,将电动头控制筒拆下后屏幕会暴漏在空气中,正值南方回南天,天气比较潮湿,虽然拆卸后即用密封袋子装好,但是回装的时候屏幕还是会产生花屏,半个月内已经出现了很多个这样的问题了,原因经过检测分析是屏幕黑色排线部分受潮导致,请问各位大神,除了拆卸后给显示屏通电防止受潮外,有其他方式解决这种问题吗?

网友A:
可以在电箱里面安装除潮加热器

网友B:
可以按个小型的空调。

网友C:
难道拆下控制筒后就不准备装回去了吗

网友D:
电气箱里加装湿度温度检测模块

网友E:
拆下的时候有没有做防护包起来呢?而且尽量放在干燥的地方用风扇吹

楼主:
拆下后就用塑料密封袋子装好了,但是回装后还是花屏,现在就是只要打开控制筒子拆下显示屏,就有大概率出现花屏的可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