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5):
目前在用C++做EtherNet/IP协议上位机,但是看过中英文资料,以及一些网友的代码后,还是没有一点头绪,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。有没有能够提供资料,或者Demo的同志呢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PLC的协议厂家一般都不会公开,不过厂家都有提供高级语言开发的解决方案:
三菱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6wj.html
欧姆龙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3qi.html
西门子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1z5.html
施耐德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7ui.html
松下:http://bbs.gongkong.com/d/201708/724563_1.shtml
罗克韦尔:http://bbs.elecfans.com/jishu_1646448_1_1.html

又换小号了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PLC的协议厂家一般都不会公开,不过厂家都有提供高级语言开发的解决方案:
三菱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6wj.html
欧姆龙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3qi.html
西门子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1z5.html
施耐德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7ui.html
松下:http://bbs.gongkong.com/d/201708/724563_1.shtml
罗克韦尔:http://bbs.elecfans.com/jishu_1646448_1_1.html

又换小号了?
看起来你们有故事啊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PLC的协议厂家一般都不会公开,不过厂家都有提供高级语言开发的解决方案:
三菱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6wj.html
欧姆龙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3qi.html
西门子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1z5.html
施耐德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7ui.html
松下:http://bbs.gongkong.com/d/201708/724563_1.shtml
罗克韦尔:http://bbs.elecfans.com/jishu_1646448_1_1.html

又换小号了?
看起来你们有故事啊!

你要问问他在这个论坛里被封掉多少小号了,不断推广他的软件,然后免费收费不讲清楚,人家论坛里问他是否收费也不讲清楚,然后不断换小号来推广。

当然你可以试试看他的软件~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这些对开发EIP没啥参考意义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没啥用,他那个是PLC自己的通讯协议,EIP是一个通用协议来的,只不过PLC支持这个协议

网友D:
还是不要试了,收费的你用得起也就算了,,,,,,
不用客气,直接封,,,,,,

网友E:
看看这个博客看,也是之前在论坛上看到了,感觉跟你描述的要求接近。https://www.cnblogs.com/dathlin/p/10425797.html
但是自己不懂这个,所以不一定达到你的要求。
我感觉这样的开发做起来好复杂,从取数到展示好长的过程呀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那个肯定不试的,他写的方法,直接找PLC厂家要资料就好,开发难度不会很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感谢了啊,这个还是没用

网友F(2019-10-15):
计算机专业,工控小白持续关注这个话题。
是不是说你想在windows上做一个工控软件,能够控制网口驱动的伺服驱动器之类的。
【方案】
全自动 Makeline 系统以最高点单准确率每小时制备 350 份菜肴

网友G(2020-01-07):
EtherNet/IP协议太宽泛了,往下有TCP/UDP,然后还有具体到跟哪款plc通讯等等,可能会相差挺大
【方案】
BIS-6390ARA-D10:为视频监控方案带来更强多媒体性能和扩展能力

网友H(2020-03-02):
【方案】
菱机妙用 | iQ-R系列PLC视频记录模块设置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