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5):
现有一组10kv高压柜,PT柜里面电压互感器全部是10000/100V,用的是三相四PT,前三个PT一次侧对应三相,另一端四个PT接成Y形,第四个一次另一端接地线。就是不明白控制小母线kma kmn的电压从哪来?所控制的断路器,微机综保都是220V,也没见到100/220的BK变压器。

网友A:
现场没有交流屏柜么?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应该是直流屏吧!
不然市电断电继保或者VCB得怎么操控?

网友C:
10KV中置柜的控母和合母电压大都是采用的直流屏供电。小型的也有用UPS作为控制电源的。

网友D:
应该是直流操作电源,看看图纸就知道了

网友E:
控制母线电压取自直流屏,PT电压只用于测量、保护、计量等。

网友F:
高压柜的PT柜主要用于测量和检测 用

网友G:
图纸缺失了吗。。。

网友H:
我们公司的微机综保电压是AC100V的

网友I:
过去公司的是电磁式继保就是接用互感器提高的AC100v电压。

网友J:
10KV柜子交流小母线也是用到的,主要是作为照明,除湿加热器使用。还有直流电源是作为保护装置和操作使的。。这些是通过柜顶部的母线排取电的。。你看不到是因为它在顶部。电源进线是通过电缆穿过柜子侧面的缝隙上到顶部的。。

网友K:
操作电源来着直流屏,直流屏充电电源来着所变  220伏柜内照明来着低压配电柜。我们这里是这样的。

网友L:
如果没有直流屏,听说控制电源来自PT柜也是有可能的,但未具体了解;
如果有图纸,可以仔细看看是如何处理的;无图纸若有机会,可以画出相关电路图(电源)看看。

网友M:
现在路边常见的环网柜的操作电源好像就是PT供应的啊

网友N:
我们公司的高压柜是高压电缆进线处有个pt,10000v变220v后送到UPS电源,再接到kma 与kmn

网友O:
我们用过PT取控制电源(AC220V),要求不高的小配电室有一些这种用法,图纸应该能看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