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5):
台达DVP-14SS2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停止运行运行灯熄灭,触摸屏上提示通讯异常,用热风筒吹一下有时候又能正常启动,通讯也没问题。在能正常使用时把程序拷贝下来然后更换一个新的PLC,触摸屏便不显示画面了,处于黑屏状态,触摸屏指示灯亮 海泰克PWS5610T-S 用的是485通讯  请师傅们指点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

网友A:
换新的屏确认下通讯设置与原来的一样不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版主你好! 只更换了PLC, 没有换屏,你是说换一个新屏然后再设置吗?

网友A:
换PLC,除了程序外,要把数据寄存器\通讯设置等设一致的;

楼主:
它自己好了 看来还是触摸屏本身的问题 不稳定。

网友B:
电气故障另人捉摸不清

网友C:
你们那里是不是湿度比较高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洗菜车间湿度是很大 不过是在正常开机情况下 替换原有PLC 前后不到10分钟 马上就不行了 换回旧PLC也不显示  过来几小时就好了  在把新PLC装上也是可以。触摸屏几个月前不通电维修过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洗菜车间湿度是很大 不过是在正常开机情况下 替换原有PLC 前后不到10分钟 马上就不行了 换回旧PLC也不显示  过来几小时就好了  在把新PLC装上也是可以。触摸屏几个月前不通电维修过。
建议加装除湿功能,给PLC和触摸屏配电柜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