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5):
三菱2N PLC上的PEOG灯闪亮,能连上通讯,就是没法读出,写入。提示PLC网卡故障故障代码431E,什么意思,还能修吗

网友A:
电池还有电没;程序有备份点PLC存储器清除,如果能执行可能还有救;

网友B:
先关机,把PLC 的电池放下电。。再装上试试看!有时候PLC内部会有错误故障。。

网友C:
你有没有原程序

网友D:
基本上是废了。能修复的可能性很小。

网友E:
是编程软件提示错误,截图看下,这个PLC读写程序和网卡等没直接关系的。

网友F:
PLC应该没问题,但是你没有源程序的话只能自己重做了,这个现象,程序清空后是可以使用,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,试一下复位也无妨,有时候复位一下也会自己好了,2N的问题各种各样

网友G:
有可能是硬件坏了,这个PLC有网卡?

网友H:
硬件故障可能性较大

楼主:
谢谢ZCMY 版主就是电池没电了,换新电池后出的PEOG灯闪烁毛病,按照你说的办法,PLC好了。谢谢

网友A:
好了就行了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