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C,c语言

楼主(2019-02-25):
当m200.0为1时阀1不能动作,当m200.0为0时,阀一可以动作,这条c该怎么写?请教各位

网友A:
阀门控制不是在PLC是实现的吗,wincc负责显示就好了

网友B:
这个不用写C,直接置位复位就行.
可不可以动作,是在程序里做的.
或者你非得要这样,也是另外有一个点,这个点是控制阀动作的.当你要改变这个点的时候,你需要m200.0的条件.
m200.0也要在wincc里有变量名.
然后你先说清楚,你怎么让阀动作,在让阀动作之前,把m200.0条件作判断.
void OnClick(char* lpszPictureName, char* lpszObjectName, char* lpszPropertyName)
{

#pragma option(mbcs)
BOOL m200_0;
m200_0=GetTagBit("m200_0"); //Return-Type: BOOL
if(m200_0) SetTagBit("m200_0",0); //Return-Type: BOOL

}

网友C:
这个用梯形图更容易做到

网友D:
你是用于控制还是用于模拟显示?

网友E:
听某大神说wincc能不用脚本尽量别用,用它自带的功能实现的控制就用自带功能,不要用脚本。以前在笔记本上装过7.0版的没事的时候还研究一下,现在换了新笔记后也装不了win7了。好久没玩了。前不久才装上7.3版的问题一大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