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5):
经常在变频器选型手册里看到有启动转矩一项,比如:
开环矢量:0.5HZ/150%(SVC)
V/F: 1.0HZ/100%
一直不明白重点提出的这个技术参数有什么用?特别是国产品牌变频器。

网友A:
感觉是低频的时候有劲的意思吧

网友B:
衡量变频器在重负载的情况下的启动能力。

网友C:
这个很可能要参考所控电机的额定转矩,常用的Y系列电机全压起动转矩是额定转矩的200%左右,那么变频器某种工况下所标出的起动转矩,很可能是相对于电机额定转矩作出的保证值。当然这仅是我个人理解。

网友D:
当给处于停止状态下的电动机加上电压时的瞬间,电动机产生的转矩称为启动转矩

网友E:
对带电机在启动时的能力而言;

网友F:
开环矢量:0.5HZ/150%(SVC)是表示在0.5Hz时还能够提供1.5倍额定转矩的输出。

网友G:
类似于汽车起步时有没有推背感

网友H:
这个就是带载的时候用的参数,比如带了个主轴,这主轴静止时让他动起来需要的扭矩要比维持他转动要大,比如从静止启动需要8N,维持他转则需要5N,如果变频器启动转矩5N低于8N那么他有可能启动不了这轴,你拿手给他撸转了变频器就能维持他转。
可以认为是个门槛吧,设备启动需要的扭矩高于这门槛变频器有可能启动不了该设备,低于这个门槛就可以正常启动了。
一般是最大启动扭矩,是个极限值,对变频器来说功率对应于设备的话,启动扭矩肯定是足够的,低频大电流高扭矩斜坡启动,基本上是没啥大问题的。
天车龙门吊这种应用除外,这种得在电机上做手脚。

网友I:
这可能也是衡量一台变频器在低频的时候的好坏。

网友J:
这是变频器从静止到转动状态的性能

网友K(2020-08-08):
是功率越大的变频器,转矩越大吗

网友K:
回复 网友J:
是不是,功率越大的变频器,转矩越大呢

网友K:
回复 网友H:
我前几天,用国产的更换了一个三菱变频器,每次换向的时候,停顿 的时间都变长了,没有三菱的流畅,这应该就是转矩能力问题吧

网友L:
回复 网友K:
不是,你看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矩特性就明白了。通用电机启动转矩是比较弱的,50HZ全压起动时,起动转矩大概只有额定转矩的2~1.5倍,也就是提供给电机的加速度不是太大。带电流矢量的变频器能够使电动机在低速时就能达到2倍额定转矩的能力,基本就是电动机最大转矩(2.2倍)了。
三菱E系列不带电流矢量,也只有1Hz150%转矩的能力。也就是你现在的7.5kW变频器无论如何都可以比原来0.75kW变频器启动力矩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