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5):
请教前辈,西门子S7-1200PLC中Profinet通讯接口在什么情况下使用,如何使用?

网友A:
首先编程下载就要使用啊,其他的等你入门再说吧

网友B:
通讯,连接触摸屏上位机伺服等等

网友C:
只要需要通讯就用

网友D:
直接说它就是个以太网接口(相当于电脑上的网卡).所以,现在的趋势通讯就走以太网.它要连别人就用这个就行.网卡怎么用,它就怎么用.

网友E:
1.PLC编程软件连接,比如博图;
2.上位机通讯,比如WinTcpS7通讯组件,WINCC等;
3.设备组网,比如变频器,远程IO;

网友F:
就是通讯用,各种通讯
和编程软件、触摸屏、支持profinet的各种设备(远程IO、变频器、伺服等等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