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变频器模块小板上的抑制二极管击穿了拆了可以吗?以前试过没问题,这次不敢了

楼主(2019-02-25):
森兰变频器一运行报警fop发现是模块坏了

网友A:
还是不拆比较好,如果坏了,换新就是了。既然存在就有存在的道理。

网友B:
拆了模块容易坏

网友C:
元器件不是摆饰,都有自己的作用。拆了要换新的,同型号的,不能空着。二极管虽小,作用很大。

网友D:
如果机器停车1分钟,损失几千几万,也值得一试。。。。风险评估。

网友E:
拆了没事,有时候手上没元件直接拆了!反正我是没遇到过TVS管坏了模块是好的!反而模块坏了TVS管多半就完蛋了!

网友F:
最好不拆,模块容易烧

网友G:
应急情况下可以,待购原件后补上。

网友H:
如果这个元件能省掉的话,厂家早就省掉了

网友I:
回复 网友A:
大师傅,我就是觉得每次碰见这种情况的抑制二极管击穿的模块也是不保的,到底算有没有用的这管子

网友E:
回复 网友I:
作用肯定有的,保护G E,首先要确定驱动没问题,有就装没有就不装,这是做维修,不是做设计!设计肯定不能省!

网友I:
有道理,谢谢指点

网友I:
回复 网友E:
有道理,谢谢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