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热井式炉过电流

楼主(2019-02-25):
井式炉报警过电流。测量正常。怀疑控制板需要调整

楼主:
p2是电流调节电位器

网友A:
测试正常,但是报警,控制板的设置改过吗,如果没有改过,建议换新的控制板

楼主:
调整了p2,不在报警了

网友B:
那就是说,调整后正常了;
测量正常是关键,判断只是参数调节问题。

网友C:
备一下硬件手册,方便维修和查询解决措施。

网友D:
这个是调功器啊,设置不麻烦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