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6):
怎样才能把D中的数据下载到电脑,而下次换PLC的时候不用再设置D中的数据,D数据内的数值和以前的PLC内的一样

网友A:
如果是三菱的,有个软元件内存读取、写入,这个就是读、写寄存器数据的

网友B:
OMRON也一样可以,原来PLC选内存里你需要上传的寄存器、继电器等,新的PLC程序下载后把这些也下载就OK了;

网友C:
啥品牌的PLC?
PLC不一样,操作不一样的
omron的可以完全备份,连备份时候继电器的状态都能上传。

网友D(2019-04-26):
cpm2a 上传和下载内存分配都是灰色的  而且下载到plc里面的程序不能用 这是怎么回事  是哪里设置不对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