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6):
第一次用台达DVP-20PM这款小型运动控制器,涉及到C204这个32位高速计数器一个问题请教大家一下
如果想要给C204赋值应该怎么操作呢?测试过用DMOV D580 C204,D580中的值无法传送到C204中。
搜寻该款PLC的手册,并没有找到该计数器的赋值方法,只有复位的方法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抱歉,个人测试得不是很仔细,DMOV指令可以给高速计数器赋值,之前没能赋值的原因是因为有使用到
DCNT指令,看到手册里有介绍说计数达到设定值,C点接通,所以有用到用来计圈数。
但是对DCNT指令的解释还是看不太懂,也一并请教一下。
“计数器之现在值将执行上数 (加一) 的动作或下数 (减一) 的动作”这句话没能理解。

网友A:
“计数器之现在值将执行上数 (加一) 的动作或下数 (减一) 的动作”这句话没能理解。

意思就是计了一个数

网友B:
“计数器之现在值将执行上数 (加一) 的动作或下数 (减一) 的动作”这句话意思:计数器增计数还是减计数取决于特殊标志位设定,具体来说,当M1204=1时,C204减计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计数器之现在值将执行上数 (加一) 的动作或下数 (减一) 的动作”这句话没能理解。

意思就是计了一个数
感谢版主解答,我感觉我对这个指令还是很懵逼...
实测C204中有值时,导通DCNT指令,C204中数值并无变化。给人的感觉更像是锁定当前值
先写入一个数值到C204中,导通DCNT后,无论再写什么值都不会有变化。断开DCNT后又可以正常写入数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计数器之现在值将执行上数 (加一) 的动作或下数 (减一) 的动作”这句话意思:计数器增计数还是减计数取决于特殊标志位设定,具体来说,当M1204=1时,C204减计数。
谢谢~
这么一说感觉懂了大半了,我测试的时候之所以值不变,可能是因为我把M1205置位了,用的A/B相模式。
再试验试验。

网友A:
C204是高速计数器,应该不能这样用,指令说明里也只是说 一般用加减计数器

楼主:
经过试验,我觉得肯定是TW那边的描述差异吧...
个人理解其实就是个计数器激活指令,还是以C204为例吧,DCNT C204 K1000程序不导通时,可以通过DMOV修改C204中的值,但是外接编码器不计数;DCNT C204 K1000程序导通时,就无法通过程序修改C204中的值了,外接编码器就能正常计数了(按照M1204-1207设置的计数模式)
我在怀疑我语文能力了...三菱的手册感觉看上去也比这个容易理解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