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6):
我又把4.0/5.5Kw的主板换上去还是乱码,端子电压10v对的,24v只有21.8v,换了面板也是,急求大虾们给点思路

网友A:
开关电源?5V 15V检查了么?24V那么低完全不对

网友B:
5V电压 增高了。反馈电路 稳压电路可能有问题。也可能有接触不良故障 CPU复位电路有问题。。。

网友C:
5V会不会也偏低导致CPU没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