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6):
查手册,AL20---编码器及其电缆;AL51---过载。

该伺服器换装在其它同型号机器上,同样故障报警,可以证明,编码器、线、电机都没问题。

AL20,可以考虑伺服器编码器接口及信号处理电路问题?

AL51,什么鬼?

网友A:
确认是驱动器本身的问题还是直接驱动器送修吧;

网友B:
是不是电机线序、编码器线序接错了?

网友C:
建议送修伺服驱动器,但是最后测量一下编码器的电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编码器、编码器线、电机、电机线。。。。及其所有接法无误。
确认是伺服器问题。

楼主:
纠正一下:
报警显示AL---
查报警记录,显示:A0  20,A1  51
即,20和51并存。

网友D:
如果当前时AL--,那表示当前没有报警信息。
20  51是之前的记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当前时AL--,那表示当前没有报警信息。
20  51是之前的记录。
请教此版主:
如何清除历史记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当前时AL--,那表示当前没有报警信息。
20  51是之前的记录。
正常运行时显示:C位移值。
几秒后,主控电脑报警:此伺服器故障。
伺服器显示:AL---。
查报警历史:如上。

网友E:
    修一下,不行就换主芯片,或者换底板

楼主:
MR-J2S-60A-RY271,注意后缀,是三菱公司专为第二方用户(伺服器直接采购方)在其成套设备中定制的伺服器,因扩展参数(P20-P84)不对第三方终端用户开放(不可显示,因此不可复制),因此,杜绝了普通型号新伺服器代替原机旧伺服器的可能性。
正因为此型号伺服器的不可替代性极强,所以,维修成功对第三方用户意义极大。可想而知,如果第三方设备终端用户向第二方(设备方)提请提供此定制伺服器,价格一定远超非定制的普通MR-J2S-60A伺服器。
难点即商机。
辩证法。

网友E:
回复 楼主:
    MR-J2S-60A-RY271是岛精机定制的驱动器,没什么特别之处,按普通的修就可以了,我修了不下几百台

网友F:
回复 楼主:
厉害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MR-J2S-60A-RY271是岛精机定制的驱动器,没什么特别之处,按普通的修就可以了,我修了不下几百台
已经修好。谢谢!
AL20和AL51共同指向编码器及信号处理电路,而伺服器已经在其他机器上试过,同样故障,所以,原机的编码器、电机、编码器线都没问题。故障一定是该伺服器电路板上编码器信号处理电路故障。
可是,没有编码器接口后面的信号处理电路图。

楼主:
其实,仔细阅读手册,AL51报警,原因很多,其中一项,恰是与编码器有关!AL20也与编码器有关!恍然大悟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MR-J2S-60A-RY271是岛精机定制的驱动器,没什么特别之处,按普通的修就可以了,我修了不下几百台
兄弟,看过你很多跟帖,都是那一套。。。修过几十台这个,几百台那个。
但是,没有见过你一个具有实质性对大家有帮助的帖子。
可能,世界上确实有种人,三天不自吹自擂,活不出来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