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9-02-26):
这变频器电源用3844集成块,上电一直咑咑响,将二次24v.5v的电容代换无效,启动电阻是两个330k电阻串联,启动电容是33uf,换成47uf直接不启动,把电源管串接的电流检测电阻是两个4.3并联,我再给它并一个4.7欧电阻,上电咑咑启动两次就正常了,能这样交付用户使用吗?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能是哪里问题,开关变压器初级RCD路的三个件都代换了.

网友A:
小机器,没有必要研究,换新的,又不贵

网友B:
小功率的更不好修,没有维修价值。有板的话我都直接换板。因为维修的返修率太高!没有板就换变频器。

网友C:
如果电源板有备件换一块试试

网友D:
欠压保护或过流保护了,3844 3脚电压是多少?5脚与7脚之间的电解电容是否异常?开关电源的开关变压器负边各支路电源是否剖短路?积分电路是否异常 尖峰吸收电路?

楼主:
先这样交付用户使用,看看能用多长时间,谢谢几位朋友的关注!

网友E:
你这个是有过流,试试把三脚的滤波电容换大

楼主:
今天试机,一直吱吱响,启动不了,换了3脚电容还是不行,最后查到上三臂供电,其中一路短路,原来是一个pc923击穿,拆下它后,电源就直接启动了,再次感谢各位朋友指点,谢谢!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今天试机,一直吱吱响,启动不了,换了3脚电容还是不行,最后查到上三臂供电,其中一路短路,原来是一个pc923击穿,拆下它后,电源就直接启动了,再次感谢各位朋友指点,谢谢!
有头有尾,谢谢楼主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