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不通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9-02-26):
一个斗提转速太快,不符合工艺,加了个MM440变频器,用原来接触器控制端子启停,启动正常,但是变频器一启动,200的一个DI输入点就有信号(开关没感应),搞了半天,想起地线没接,接上后就正常,搞不明白缘由,就算有干扰,也不能直接就来个24V电哇,学艺不精,有经验的师傅给解下惑

网友A:
24V算什么,几百V都可能.

网友B:
正常,平时一些抗干扰的措施还是要做的

网友C:
24v电源线和动力线在一个线槽里。24V电源线有一定的长度,在这种情况下,就会出现干扰

网友D:
变频器本身就是一个干扰源;

网友E:
如果你说的是电机的地线的话确实很有必要,会传导到旁边接触的电器上,不稳定而且危险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一个斗提转速太快,不符合工艺,加了个MM440变频器,用原来接触器控制端子启停,启动正常,但是变频器一启动,200的一个DI输入点就有信号(开关没感应),搞了半天,想起地线没接,接上后就正常,搞不明白缘由,就算有干扰,也不能直接就来个24V电哇,学艺不精,有经验的师傅给解下惑
确保设备接地可靠,否则有变频器设备干扰严重……有必要的时候还要加电抗器,磁环等……

网友G:
加磁环,抗干扰效果可能好一些

网友H:
相当正常,没接地时候24V算低的,至少伤不了人。
忘记接地或者没接好地,经常出现触碰机台触点情况。

网友I:
正常现象,有变频器的接地线是必须的

网友J:
功率多大的电机?
曾经我这边的干扰,可以让220V的指示灯都亮起来~~,启动电机自不用说了;
所以还是要有效接地,可靠接地,安全接地,重要的事情多说几遍

楼主:
学到了,谢谢各位,按手册规范接线,就算不明白,也不会有错

网友K:
变频器的干扰很正常

网友L:
我这里感应电能让220V的继电器吸合。。测电压为170多伏。。

网友M:
做好接地是必须的,变频器干 扰本来就严重

网友N:
plc的控制线,最好是离强电远点。资料介绍,微弱信号,加屏蔽,或单独布线。

网友O:
PLC没接地,周围又有变频器,不知变频器接地了吗,变频器接地不能与PLC共地,变频器要单独接地。变频器运行将产生谐波干扰。接地是去除干扰的好办法。

网友P:
我们公司出的设备,用的台达变频,台达PLC。PLC的X0接的是急停监测,常开的。
主变频75kw,只要一启动,3秒后必然自动关停。多试几次有可能会好。
然后查遍了所有可能的故障点,没解决。
临下班的时候,天很暗了。启动时候发现PLC的X0指示灯在发光。把控制柜接地立马就好了。
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变频竟然能影响IO点,我一直以为只影响通讯的。

网友Q:
引用 网友P:
我们公司出的设备,用的台达变频,台达PLC。PLC的X0接的是急停监测,常开的。
主变频75kw,只要一启动,3秒后必然自动关停。多试几次有可能会好。
然后查遍了所有可能的故障点,没解决。
临下班的时候,天很暗了。启动时候发现PLC的X0指示灯在发光。把控制柜接地立马就好了。
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变频竟然能影响IO点,我一直以为只影响通讯的。

 做技术的细心人 ~·~

网友R:
回复 网友P:
还有这种事,我也是以为只会干扰通讯

网友S:
变频器会产生干扰,务必做好接地。

网友T:
干扰影响到,应该分开放线。

网友U:
plc输入点动作不需要24V,四五伏就会动作。。。

网友V:
以下转网友:

我试过220V调速器干扰接近开关,也是这样现象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有信号是因为电压达到输入点的信号的电压范围内了,没达到开关的启动电压范围。。

网友W:
我调机试过几次被机器的外壳电到,麻手。感应电电压算是高的